[照明] 无线开关86面板炸板后拆解看内部构造

楼主:
无线开关86面板炸板后拆解看内部构造
什么牌子就不介绍了,细心的坛友应该能找到其他人发的帖子。
这个模块也用了有几年了,后期换了一个继电器控制款的,结果电流太大将继电器内部粘键了,权衡再三只能又购买同款继续使用。
拆下模块
其中一路mos管已经开口说话,一路线路也焦黑了
细看之下也没兴趣修复,就拆解照相吧。
三个mos管分别控制三路输出
讲真,我也不知道做工如何,但是能用这么久,也算是很OK了。
另一个随意贴的开关面板内部。
比较简单,用12V的遥控器电池供电控制。
因86面板是在厕所外的位置,怀疑是墙内湿气聚集导致的电路板短路炸毁,也有可能是 因为控制大厅大灯的电流太大导致。
不管怎么说,能用这么久也算是值了。

网友:
加个保险是不是会避免炸管

网友:
一样的元件不要凑四个,凑四个就够一炸了

网友:
可控硅吸收电路不好容易炸

网友:
是不是潮气入侵造成的

网友:
跟着你看拆解维修长了不少知识,谢谢!

网友:
网上有人说便宜的继电器。用铝片或者铁片子。

网友:
我有一个继电器的无线开关10年了,。

网友:
牺牲的较惨烈

网友:
里面看着不错啊

网友:
换成继电器可能耐用点

网友:
是不是433mhz的遥控模块?

网友:
这种开关还是用着很方便的,不知道有没有测试一下待机功耗?

网友:
这玩意儿要买大品牌的,可靠性才更高!

网友:
控制交流的 应该是可控硅

网友:
我倒是觉得继电器的更耐用,实在不行自己换个好继电器

网友:
继电器的有效隔离比可控硅好,但继电器就是弹片容易粘连,可以考虑换一个透明外壳的继电器,维修更换也方便.

网友:
看做工不错,是不是因为接线或者使用不当导致的破损

网友:
看样子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
我觉得老坏,是不是超过负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