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玩过这个管子

楼主(2025-06-02):
有人点亮,但是不知具体细节

大致的结构,有灯丝,栅极和阳极,还多了一个电极,难道是调亮度的

楼主:
它肯定没多亮

网友A:
没见过,更没玩过

网友:
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的光源。

网友B:
没见过更别说拆了,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的光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更别说拆了,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的光源

哈哈,据说是大型显示屏组件

网友:
没见过这种,可能是某种光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更没玩过

俺也一样

网友:
可以放小电影不?

网友:
会不会只是个灯泡

网友:
是个示波管。

网友:
好像手电筒

网友:
这不就是小号的CRT显像管吗?
感觉应该类似荧光数码管一类的,只不过这个是电子管。

网友:
一次加速和二次加速?

网友:
类似于示波器管,就是小显像管,

网友:
这是哪上面用的?

楼主:
俺也一样

网友:
玻璃管外面是不是还有个偏转线圈。。。。。。

网友:
看着是能显示的,不像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