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单片机GPIO引脚受到EMI干扰

楼主(2025-06-02):
单片机外部gpio时钟输入计数,计数10次加1,然后gpio接了一根浮空的线,计数暴增,gpio是ipu上拉输入模式,现在大约是是10khz,之前还有更快的,到100khz。我感觉好像是旁边有个电脑机箱,地线上的emi通过机箱作为天线了,就那个电脑桌附近,计数涨得贼快,断开台式机接线就是工频50hz的速度,本来是配置的gpio上拉,然后低电平触发。

网友:
你这样试一下啊,减小GPIO当前的上拉电阻到10K,再加一个下拉100k的电阻。
这样做主打一个减少GPIO输入阻抗,细微的EMI辐射能量在低阻抗情况下就被旁路到地了。
再不济,对地接一个小瓷片或者独石电容,构造一个低通滤波器,电容的大小,根据你要计算的脉冲频率,估算一下。

网友:
加旁路电容试试

网友:
上拉电阻太大了。加个上拉1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