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玛充电器维修

楼主(2025-06-02):
标签没了不知道啥型号的。

板子清理过了

把明显损坏的拆下

淘宝有卖的5块多。应该是厂家定制的。
简单把功能遛一遛

应该是mos管和驱动合封的。
驱动大概是2269类似的,2269一般应用100w以下的。用这里感觉有点勉强。
还是考虑常用的改下试试。

网友:
封装一起,这样大大的降低了维修难度。

楼主:
大概找图抄了抄,代换试试

网友:
以一批爱玛充电器就是这样

网友:
正常的使用是没问题的,这还要看运气和环境因数。运气差的就是坏的机子。

网友:
原理基本上都一样,就是元件选择不一样

楼主:
照这个改,没问题吧?

网友:
不太常见的封装

网友:
楼主没必要这么改,工程量不小,这东西又不值钱

个人意见

网友:
修过与 SPY180A 类似的 SPY1060A ,因为不能使用低压检修法,比较麻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6009-1-1.html

网友A:
SPY180A电源管理芯片的各脚功能如下:
第1脚(电源端):实测电压为10V。
第2脚(电压调节):连接前级光耦,用于实现电压调节和稳定。
第3脚(电流检测输入端):外接3个并联的0.75Ω贴片电阻,用于检测电流。
第4脚:通过20K电阻接地。
第5脚:接地。
第6脚(内置MOS管漏极):连接开关变压器主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Y180A电源管理芯片的各脚功能如下:
第1脚(电源端):实测电压为10V。
第2脚(电压调节):连接前级光耦 ...

工作电压10v:3842  3844就不能用了。
3845差不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工作电压10v:3842  3844就不能用了。
3845差不多

拆除整流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工作电压10v:3842  3844就不能用了。
3845差不多

板上有预留的整流桥和检流电阻焊盘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上有预留的整流桥和检流电阻焊盘

修补烧坏的铜箔。装好20n60,UC3845。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上有预留的整流桥和检流电阻焊盘

原机二次供电的限流电阻120欧(烧坏)短接,电容换100uf50V。

装好上电,电压不稳定跳变。3845供电在7-8v跳动。
在原机的2个高压供电电阻上各并联一个510K的电阻(1206)。
3845供电20V左右,输出56.5V稳定。

3845+20N60代换spy180A成功。
感觉有点高,补上
二次供电的限流电阻100欧。3845空载供电在8V左右,输出56V略有波动。
带载测试3845供电在14V左右。输出56.5V稳定。

网友:
我有一个小刀的充电器也坏了,拆开想维修,没想主板是灌胶的无从下手。

网友:
理论和动手能力超级厉害的大佬

网友(2025-07-06):
引用 楼主:
修补烧坏的铜箔。装好20n60,UC3845。

请教:R6的阻值大小调节的是UC3842系列的哪项参数?

网友:
这种充电器就是维修方便,要智能还是得带单片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