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闲得装了一个INTEL RST 快速储存驱动电脑无限蓝屏

楼主(2025-06-02):
求高人指点,碰到这种情况如何应对:

1. 电脑原本已经有装过INTEL RST驱动, 最近开机右下角图标显示一直不在运行, 就找了戴尔官方驱动链接下一个对应的版本

2. 装完后立即蓝屏, 开机有时候没多久就蓝屏, 有时候开机进入系统界面后几秒蓝屏

3. 尝试在PE下用DISM++ 驱动管理把所有INTEL相关的驱动都删除了, 开机继续蓝屏

看来是碰到一次就无解了?

网友A:
F8 进安全模式,禁掉所有开机自动启动的程序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8 进安全模式,禁掉所有开机自动启动的程序再看看。

因为蓝屏导致非法关机, 开机就会提示进入系统选项, 尝试过进安全模式, 进入后没几秒也是直接继续蓝屏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蓝屏导致非法关机, 开机就会提示进入系统选项, 尝试过进安全模式, 进入后没几秒也是直接继续蓝屏 ...

进安全模式, 进入后没几秒也是直接继续蓝屏 ...
替换大法,替换怀疑有问题的硬件,如果能解决,
1硬件可能损害
2硬件驱动与系统冲突

网友:
当然 您还可以 更换 系统试试

网友:
估计是把系统当RST了,这玩意不适合做系统盘RAID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硬盘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安全模式, 进入后没几秒也是直接继续蓝屏 ...
替换大法,替换怀疑有问题的硬件,如果能解决,
1硬件可 ...

硬件损坏是排除的。 因为这台机器一直稳定运行从来没蓝屏过。 就是因为这次折腾不知道怎么搞得去升级RST驱动, 升级完就直接这样了而且还无法挽救。

这个就是驱动冲突, 现在就是想着如果装错驱动就没法子了吗, 除了重装系统, PE里面也没法有好的操作补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