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同一个卡,两个软件检测结果我该信谁?

楼主:
同一个卡,大家看看软件截图,你们倾向于信任谁?根据是什么?

我就是根据这个截图分析,该卡不是扩容卡,是黑卡这种坏片制做的卡

奇怪的是这个软件按柱面扫描,只判定为一般,我理解就是性能低劣,但没判死刑

这是该软件最终检测结果,大家怎么判断,主要是交流交流,我学习一下

网友A:
相信第一个吧,严格点好,数据无价。

网友:
看上去不像是扩容卡,但是肯定是不能用了,另外DG只能用来测机械硬盘

网友:
第一个准确,16g还留着干啥

网友:
第二个软件选的是快速检测,当然水分较为充足。

网友:
坏块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信第一个吧,严格点好,数据无价。

我不会那这种卡存储数据的
我可能会拿来做个Windows安装盘
当工具用用

网友B:
相信第一个

网友C:
先格式化后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格式化后再测试。

是的,就是在格式化exFAT 格式后,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信第一个

我打算拷贝电影,来观察可用性,原始手段

网友:
信H2TESTW即可。

楼主:
@苏州熊猫 大咖不愧是指路明灯

该存储介质可能已损坏。
7.4 GB 正常(15674743 个扇区)
7.5 GB 数据丢失(15772297 个扇区)
详细信息:

0 KB 被覆盖(0 个扇区)
0 KB 轻微改变(<8 位 / 扇区,0 个扇区)
7.5 GB 已损坏(15772297 个扇区)
0 KB 为别名内存(0 个扇区)
首次错误偏移量:0x00000001de5aee00
预期值:0x00000001de5aee00
实际值:0x4de8786698a91801
H2testw 版本:1.3
写入速度:13.8 MB / 秒
读取速度:10.9 MB / 秒
H2testw v1.4

关键信息理解

容量与损坏情况:检测显示该卡标称容量约为 15 GB(接近 16 GB 卡的标称值),但实际仅有前 7.4 GB(约 7.5 GB)区域可正常读写,剩余约 7.5 GB 区域数据完全丢失且无法正确读取,存在大面积损坏。
错误性质:首次错误出现在存储地址 0x00000001de5aee00(对应约 29.3 GB 位置,与总测试容量 15 GB 存在矛盾,可能是设备固件异常或地址计算误差),预期数据与实际读取数据完全不一致,表明该区域存储介质已彻底损坏,可能是物理坏块或扩容导致的虚假地址。
性能指标:写入速度 13.8 MB/s,读取速度 10.9 MB/s,属于 USB 2.0 接口的低速水平(正常 Class 10 卡速度应≥10 MB/s,但此卡因损坏可能实际性能不稳定)。

问题诊断与结论

核心问题判断:
若卡标称容量为 16 GB,后半部分 7.5 GB 损坏符合扩容卡特征(伪造容量导致超出真实部分无法使用);
若标称容量为 8 GB,后半部分损坏可能是物理坏块或主控芯片故障,属于存储介质硬件损坏。
风险提示:损坏区域数据永久丢失,正常区域也可能因设备整体故障进一步恶化,该卡已无法安全使用,存在数据丢失风险。

网友:
第一个第二个结果都差不多,都是垃圾。

网友D:
扩容测试其实就是写入一个稍微少于标称容量大小的文件,然后去校验。
笨办法:16G的卡,你写入一个大于9G的文件,比如电影什么的,然后再读出来,如果从头到尾能正常播放,说明容量是实际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扩容测试其实就是写入一个稍微少于标称容量大小的文件,然后去校验。
笨办法:16G的卡,你写入一个大于9G的 ...

从检测报告看,SD 卡存在容量与实际可用空间严重不符、真实能用的容量是7.4G,错误偏移量超出标称范围等问题,固件被篡改(扩容造假)的可能性远高于单纯物理损坏。
我复制了一个8G奥斯卡电影,现在开头能正常播放。按你说的,看看结尾能不能,就清楚了。然后我拖动播放器进度条,发现结尾也能看。这就让人迷惑了
你看电影文件确实大于检测报告的可用7.4G

然后,我又复制进去一个100兆视频,能播放。再复制一个50兆视频进去,就不能了。
结论,肯定是扩容盘

网友:
肯定是扩容盘

网友:
宁可信其有,第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