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偶尔要用刀子解剖电子产品,家中最好备个什么样子的夹具呢?

楼主(2025-06-02):
直接用手抓着电子产品,另一个手拿刀划,
因为外壳可能比较坚硬,要使劲划,万一刀子打滑容易伤到手就麻烦了,所以最好还是有个夹具,这样就不用抓着电子产品了,

解剖电子产品,买哪种夹具比较好呢?

箭头为下刀的位置

网友A:
明显是精密台虎钳啊

网友:
小台钳就可以了吧。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直接洛铁拆机

网友:
老虎钳   台签

网友B:
只划开左面就行了,没必要两面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划开左面就行了,没必要两面都拆

怎么固定住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精密台虎钳啊

紧密台虎钳可以夹多大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紧密台虎钳可以夹多大的东西

型号不同,可以夹的东西不一样。最小号的夹充电头没啥问题。除了价格贵了点。

网友C:
超声波切割刀就行,方便

网友:
夹子不好翻面

网友D:
  吸盘式台钳  或者史丹利这样可以360度的台钳

楼主:
多角度夹具,是否要diy?

网友E:
你需要一个手持平口钳,铝合金材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吸盘式台钳  或者史丹利这样可以360度的台钳

这个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吸盘式台钳  或者史丹利这样可以360度的台钳

带底座的夹具是否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一个手持平口钳,铝合金材质就可以!

这个钳子平时怎么固定的?用一个脚踩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吸盘式台钳  或者史丹利这样可以360度的台钳

这个台钳你平时怎么用,你的桌子外沿足够大,可以把这种钳子固定在桌面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切割刀就行,方便

超声波切割刀对于塑料,主要是热融化,跟电烙铁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台钳你平时怎么用,你的桌子外沿足够大,可以把这种钳子固定在桌面上么 ...

有地方固定就选360的 不方便固定的可以选吸盘式 根据你的使用场景完全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