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装车喇叭 给短腿的残废插头做手术重塑金身

楼主:
我改装车喇叭,用了一分二连接线,加装了一个低音喇叭,没几天,喇叭不响了,排查发现是那个一分二连接线插头针脚太短的缘故。

两银针脚,应该一样长的,我这个一长一短。

换个角度看下,明显是残次品,跟插座放一起用尺量了,长的那根能插进一点点,短的刚刚接触到,所以开两天震动就松开了。

用硅胶倒个模

插头肢解掉

两根针脚,长度还行,放到硅胶模型里,模型不结实,用力能多扎进去一点

灌上电子固封胶

过24小时,脱模

好像一不小心留太长了,实测刚好完全插到底

最后用汽车胶带绑紧,装车,不上照片了。

网友:
我以为会用3D打印

网友:
硅胶、固封胶。。。国内胶水卖得都贵

最近看到有人提到当年的桑塔那 。。。
只有跟老外做生意   国内一些人就变得老实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办法

网友:
不知道啥胶便宜好用

网友:
这样弄还算可以。

网友A:
看着DIY的不错,没看明白硅胶倒模操作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DIY的不错,没看明白硅胶倒模操作过程。

把插头放瓶子里,灌上软硅胶,凝固之后插头拔出来,剩下的硅胶里面有一个插头形状的洞,往洞里灌黑色硬胶,干了之后拔出来就是一个插头,理论上讲可以复制好多个。

网友:
这是自己开模了啊

网友:
这方法好,做的漂亮。

网友B:
连接处怎么不塞跟弹簧进去?

网友:
这是自己开厂了做模倒模拆模

网友:
可以接受特种插头定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插头放瓶子里,灌上软硅胶,凝固之后插头拔出来,剩下的硅胶里面有一个插头形状的洞,往洞里灌黑色硬胶 ...

是的,和铸造件一个原理

网友C:
硅胶倒模的时候插头怎么拔出来的?我看插头侧面有凸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硅胶倒模的时候插头怎么拔出来的?我看插头侧面有凸起。

硅胶是软的,所以能直接拔出来?

二○二五年六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胶倒模的时候插头怎么拔出来的?我看插头侧面有凸起。

因为硅胶是软的,有弹性,拔出来还能恢复原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硅胶是软的,所以能直接拔出来?

对,硅胶按硬度分好多等级,我用的是10度的,或者直接买模具硅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处怎么不塞跟弹簧进去?

是忘了放热缩套管,后面用汽车线束胶带固定了。弹簧没什么必要,那个线很硬,接头的地方固定好了就不会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