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分享台湾ALPHA艾华牌可调电位器做工

楼主(2025-06-02):
维修耐特1501A可调电源,因为原来的电位器中间滑动端口接触不良,导致输出电压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稳定,为了将来耐用,更换为台湾的ALPHA牌可调电位器。

可以参考:
拆修耐特1501A可调电源

今天来看看这款电位器做工如何。

型号为B10K

膜片和端口铆钉做工精细

取掉电位器的外壳

膜片左右引出线部分应该是镀银的吧

滑动触头支架上有B8的标识,也不知道是否耐用,需要用时间来检验。

电位器侧边丝印有批号

电位器原厂的包装箱信息

网友A:
个人觉得可调电位器的耐用性在于PCB板子上的碳膜层,但又不单单关系到碳膜层,还跟接触弹片的弹力有关,弹力太大的话碳膜容易磨损,弹力不足的话,又容易接触不良.所以这还真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网友:
上次在华强北买的,旋动灵活,数值准确,寿命也特长

网友:
这做工看起来还算可以,就看碳膜层耐磨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可调电位器的耐用性在于PCB板子上的碳膜层,但又不单单关系到碳膜层,还跟接触弹片的弹力有关,弹力太 ...

铆钉孔与PCB处,碳膜与引脚处连接也很关键,

网友:
碳膜层的质量直接影响电位器的寿命

网友:
主要是碳膜层的耐磨程度

网友:
嗯做工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台湾做的东西质量要明显高一点

网友:
镀银,你想多了,你有没有看过这个镀层的颜色和铝合金主体的颜色很像,其实就是镀锌而已,镀银的话,表面受氧化会有点微微的发黄,但仍旧有金属光泽,镀锌的话是表面有微微发蓝,而且是粉状质感

网友:
台湾做的明显比国内的要好一点

网友B:
没选alps的?

网友:
赶上续集了
看起来确实更精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选alps的?

ALPHA的6元,ALPS的要10元,都还不包邮,运费得5元

网友:
赶脚也就那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网友:
最好是那种线绕多圈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ALPHA的6元,ALPS的要10元,都还不包邮,运费得5元

差不多要这个价,很多年前我买双联音量电位器也是这个价

网友:
对呀,所以为什么不收回台

网友:
质量跟价格成正比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在电位器上,这话一点都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