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遥控器红外LED灯摔脱落的维修

楼主(2025-06-02):
最近生意不太好!维修的主板相关的案例也随之少了,发个遥控器的维修贴
咱邻居家的电视遥控器坏了,叫俺焊下LED

上午她叫她儿子拿过来了,都拆好板了,直接上显微镜,清洗过后的样子

LED焊盘摔脱了,走线也跟着断了,手术刀刮开走线并镀上锡

焊回红外LED,注意正极这边两条线都要焊好,这样焊上后稍微一碰就会掉的

得用UV胶固定好LED引脚,应该比原来焊盘还牢固

邻居她自己暴力拆开的,角落边上塑料都撬得有点坏了

准备装回外壳中

装好就这样啦,没法在俺这里测试功能是否恢复了,从壳丝印LOGO上俺也没看出是什么牌子的电视,问了那小孩他也没说清楚

小孩拿回去后,他妈妈说可以用了

再附上小帅哥的大图照,能看电视了,可开心了,因为他妈妈不让用手机,也没闲置手机给他玩!看电视总比玩游戏要好,是吧?

她说这电视原装遥控器买新的才30元,收她10块钱,她乐意接受的!

咱的维修生意主要就是邻居光顾啦,美女邻居很多很多的,万人小区,之前某个帖子中也讲过。。。
END

网友A: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动手能力比较强,家里的能拆的都会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动手能力比较强,家里的能拆的都会拆一遍。

不是孩子拆开的,是摔坏了后,他妈妈撬开的!结果跟我又没表达清楚,说遥控器坏了拆开看看里面,俺以为是坏了后拆开时把LED撬掉了,其实是摔掉了坏了,不是拆掉的L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孩子拆开的,是摔坏了后,他妈妈撬开的!结果跟我又没表达清楚,说遥控器坏了拆开看看里面,俺以为是 ...

使用胶水固定,真的是神来一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胶水固定,真的是神来一笔,不错。

UV胶是硬的,固定这类东东挺好!

网友B:
一劳永逸   特别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劳永逸   特别牢固

是的, 估计这回难摔掉了

网友C:
热熔胶比较好,有一点点弹性,脚建议飞线比较牢靠,反正美女不亲自来,不能延缓衰老,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熔胶比较好,有一点点弹性,脚建议飞线比较牢靠,反正美女不亲自来,不能延缓衰老,没意思 ...

口碑更重要啊,热熔胶作用不大。。。

网友:
外科手术的接骨术

网友D:
红外发射管看焊盘大小还行啊,机主是怎么把它摔下来的

网友E:
才10块钱,虽说维修比较简单...

二○二五年六月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外发射管看焊盘大小还行啊,机主是怎么把它摔下来的

不知道他们怎么就摔掉了,我也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10块钱,虽说维修比较简单...

老客户了,没办法,新客户我宁愿坐那里玩也不会修的,这费用都懒得动手!!

网友F:
PCB放大显示效果真是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放大显示效果真是棒啊。

你去买个,不贵,好玩,才2K左右一套

网友:
热熔胶比较好

楼主:
这胶起不到牢固作用

网友G:
修好能用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好能用就行呀!!!

廉价的收费,闲着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