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许老师电桥终于组装好了,效果还可以?

楼主(2025-06-02):
板子焊好后的效果,之前单片机引脚连锡,用刀头烙铁拖焊,结果把脚搞歪了好几个,只好铁板烧取下来重新换了一片,结果还是连锡但没之前严重,又用烙铁+电线里的铜丝吸才勉强搞定:

装上按键板和液晶屏的效果:

网友:
看标题以为跑程序效果还可以,原来是板子焊的还可以。。。
革命尚未成功,小猪仍需努力

网友:
只能算组装焊接  好了。

网友:
这很不错了,祝成功!

网友A:
成功点亮了么?
做个电桥一直是我的小愿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功点亮了么?
做个电桥一直是我的小愿望

没有,程序还没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程序还没改

加油,期待您的大作

网友:
在等待屏亮时

网友:
被你惊艳到了,进展神速

网友B:
单片机引脚间距这么宽不应该连锡啊,还是工具没用对,试一下马蹄口的效果!

网友:
板子焊好了,还没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引脚间距这么宽不应该连锡啊,还是工具没用对,试一下马蹄口的效果!
...

他前面锡浆放太多了

网友:
期待点亮的效果,相信一定能一次成功的

网友:
恭喜恭喜,PCB是自己搞的还是买套件的?

网友:
焊工不错,祝一次点亮

网友:
一个镊子电桥搞定的事

网友:
效果还可以

绿猪硬件搞定了,搞软件吧

网友:
这东东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