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台式机电源加装继电器求解

楼主(2025-06-02):
自己的一个台式机电源 酷冷V550

前几天坏了 发出去修好
后查询这个电源缩了继电器 会导致热敏NTC温度高
想加装 但是这个电源缩了继电器的一小块电路
我网上查到了原电路图 但是我不知道这些元件是什么 怎么买
有没有维修大神帮我看看是些什么 我好买来补上
感谢大神的帮助

网友:
hi,  帖子不错的哦~~~~

免费光影魔术手,  免费Photo Demon,  字体描个边,  阅读体验会更好哦~~~~

网友:
并多一个NTC上去好了,省事

网友A:
就是简单的驱动继电器的电路,1P是三极管MMBT2222和332(3.3K)贴片电阻,左上角二极管,右上角电容,中间红色可能是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简单的驱动继电器的电路,1P是三极管MMBT2222和332(3.3K)贴片电阻,左上角二极管,右上角电容,中间 ...

感谢大佬的帮助
请教下二极管的方向是什么 电容有没有什么指标
稳压二极管我也不懂
大佬有联系方式吗 如果你有这些元件的话方便寄一套给我吗 我出费用

楼主:
还有大佬帮帮忙吗?
没学过电路 电容负极过来的电我实在不懂如何给继电器供电的
大佬们能否给我画一个电路图 让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