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ideacentre AIO逸-24ICB一体机换屏的漫长维修

楼主(2025-06-02):
邻居送修一台联想一体机,屏幕坏了,显示异常

看看型号,还是2019年4月份生产的,才用6年

拆支架前得把上面的胶盖子取下

拆下后盖后的样子(喇叭已取下了),包裹得真严实,看不到电路板

拆下主板上的屏蔽铁罩

再拆散热器

取下主板,还得继续拆

把屏幕的支架框取下

新购的全新原装LG屏

装上屏线及背光线

装好屏支架及主板等

装回喇叭

合上后盖装好机,开机,正常的联想LOGO出来了

出现恢复、系统不能启动,点重启就好了

进入系统后,白色界面看看显示完好

更换这一体机屏幕太耗时了,得全拆后再全装,等于生产2台机的装机工作量!

END

楼主:
换屏没什么技术含量,会拆就会换,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没把此贴放维修达人版块

网友A:
还可以加条内存。散热有风扇吧?

网友B:
可以升级内存与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加条内存。散热有风扇吧?

有散热风扇的,没有单独拍到,仔细看屏蔽罩下面会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升级内存与硬盘

是的,可以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加条内存。散热有风扇吧?

看图

网友C:
以你的技术还修不了屏?差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你的技术还修不了屏?差啥?

我没那个技术哟

网友D:
最不爱修一体机了,给一份报酬,干两份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不爱修一体机了,给一份报酬,干两份活

是的,以后报价高一点 就行了,技术人工费高点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拆装太费人工时了,万一装完还多一个螺丝

网友:
一体机拆装就是麻烦

网友:
早期的一体机确实不好拆装,配件多,金属架子多,近些年的机器,没有机械硬盘,没有光驱,一块主板就解决了,就是折装就得小心点了。我去年修的:再战屏碎的HP战66,用带框的BOE MV238FHW-N10屏玻璃代换无框的AUO MHVN02.1屏

网友:
换个屏不便宜吧?

网友:
换屏是不是比修屏简单些
如何确定买的屏和原屏一样,包括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