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蓝牙电表靠谱么?是否有人用过?

楼主(2025-06-02):
计量精度如何?出租房装这种电表的多么

网友A:
这款电表应该是房东用的吧
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表应该是房东用的吧
什么价格?

标价好像不到30

网友:
如果你是房东,买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如果你是租户,那表准不准,你应该不清楚的,房东有时也不清楚(如果他没有真正去试过)

网友:
买个跑一下不就马上知道?
来个吃螃蟹的

网友:
多多说7块钱

网友:
这个应该有后台收银系统的,有扣手续费的。要小心后台跑路。

网友B:
上次多多3块钱整过一个,可以用啊,可以带载2000瓦以上,可以远程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多多3块钱整过一个,可以用啊,可以带载2000瓦以上,可以远程开关电源 ...

这么厉害,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不知道准确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