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二师兄DIY]耀锐YR1035+内阻测试仪电池架改造

楼主(2025-06-02):
一直忍耐耀锐测试仪的电池架好久了,主要是外露的4股测试线太长了,使用和收纳时总是纠缠需要整理让人烦。
端午节有时间就抓紧改造一下吧。

外露的4股硅胶测试线很长造成困扰

这是底部,正极架可以快调固定位置,这个功能很方便。

先来拆掉正极导线,改为从底部内槽串出,计划将测试线收纳到底盒内部。

重新焊好导线,热缩管封好。

负极底座打5mm圆孔。

尖嘴钳开壳修正为U型孔,不用圆孔主要是不用重新拆掉4条测试线。

比划一下可以看明白吧?

增加2条扎带防止扯动损坏导线

上面再开一个3mm圆孔用来走负极2根导线

负极测试线焊好上热缩管

整理好内部导线待命

3D打印一个底部封盖

背面电烙铁烫上2.5mm螺母

上好4个螺丝即便大功告成,这样是不是简洁方便多了呢

安装到测试仪上试试效果

奈斯奈斯,改造非常成功!

感谢各位坛友观赏!祝端午安康

网友:
直接烫普通螺母进去啊,我还买了滚花铜螺母呢。其实打印的时候可以直接打印六角孔,效果也很不错。

网友:
干净利落,好评!端午安康,粽子拿来

网友:
这创意不错 马上把我的也拿出来改了。

以前我也多次觉得这4条线 烦都很,一直没想到把线隐藏在下面。

网友A:
架子不错,求包邮送,我的1035+没配这个,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架子不错,求包邮送,我的1035+没配这个,缺

我还没有1035+,求包邮送

网友:
楼主的1035+多久了,还是处呢!膜都还在呢

网友:
同款内阻测试仪,这个测试架两头的线确实烦人

网友:
固定端的线,焊点那直接向下不用弯半圈下去;;再打个盖子盖住更好。。。

网友:
看图说话吧!!!

网友:
赞,动手能力好强

网友:
有打印机,羡慕

网友:
自己打印的吧

网友:
确实简洁方便多了,谢谢分享。

网友:
抽空我也改一下,是太碍事了.

网友:
收拾一下简洁多了。

网友:
改得好改得好有3D打印更好

网友:
改得好,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