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 4线电机 维修过程!

楼主:
太过自信 动了电机线 结果翻车了。现在球4根线接这三档开关是怎么接还有启动电容怎么接法?找到机器里头的线了。具体测量情况。搞了一晚上成功了!

网友A:
个人对电机不太熟,猜想可能是2档抽头异步电机,测下各绕组阻值,如果有俩绕组阻值大中间有共同抽头,还有一个线头是另一组串联的那就是我的猜想没有错. 另一个可能是没有档位纯主副绕组的异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对电机不太熟,猜想可能是2档抽头异步电机,测下各绕组阻值,如果有俩绕组阻值大中间有共同抽头,还有一个 ...

师傅能画个原理图吗?

网友B:
你这7个线头还少一个,找出来,或者看哪里有管子塞在线圈里有并线头!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最大两端,肯定一条线是接电容的,然后再排除法找到中间抽头接开关。

网友:
还差一条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7个线头还少一个,找出来,或者看哪里有管子塞在线圈里有并线头!

不敢再拆……昨天脑短路

网友:
接线图在这,拿走不谢!

图中:红:高速;灰(被你描述成白色):中速;黑色:低速;黄色:接启动电容器的一端;启动电容器的另外一端接白色或公共端蓝色线(你图中没有这两条线)。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差那一条蓝线(公共端)啊!没有蓝色线也没关系,那你也得找到白色线才行啊(蓝色、白色线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
这电机做工不错啊 线这么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图在这,拿走不谢!

图中:红:高速;灰(被你描述成白色):中速;黑色:低速;黄色:接启动电容器 ...

线头找到了!不过如何鉴定它这个是主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7个线头还少一个,找出来,或者看哪里有管子塞在线圈里有并线头!

找到了如何鉴定它这个是啥线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图在这,拿走不谢!

图中:红:高速;灰(被你描述成白色):中速;黑色:低速;黄色:接启动电容器 ...

我把电机线组搞乱了。现在头疼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头找到了!不过如何鉴定它这个是主绕组?

找出来那个线(公共端)和红色线阻值最小(主绕组),然后还是找出来那个线依次接灰色、黑色、黄色线,阻值慢慢变大。最后按图接线就可以了。

楼主:
艾美特 电机布线

搞了一天终于找到断了的抽头!小孩说高中毕业的都会搞。不过现在线头布不回去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找!万一在线包内部那就不好搞了。

网友E:
用电蚊拍或者打火机那个压电陶瓷打火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蚊拍或者打火机那个压电陶瓷打火找

找到了接通了。布线回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