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12V1000瓦的某国产开关电源,能够支持车载低音炮吗?

楼主(2025-06-02):
接上后,会不会有可能烧坏电源。感谢大家!

网友A:
说的是那种服务器电源吧,没问题的,我现在就是停车时用一个华为的服务器电源接上去放歌

网友:
电压对上就不会烧,这个是恒压源。1000W功率是它最大输出额定功率,并不是固定输出的。就比如你的低音炮只需要100W,那电源就输出100W,不超过1000W就可以。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
这种电源稳定输出电压12V   电流是根据你负载来的   最大1000W   也就是电流最大可以85A    说白了就是大炮打蚊子   大材小用  不会烧的

楼主:
图见下面: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那种服务器电源吧,没问题的,我现在就是停车时用一个华为的服务器电源接上去放歌 ...

一般是那种LED灯用的较多的像盒子似的。应当能行。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