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电工是不是特别憋屈,要怎样摆放工具,才能占用尽量少的空间呢?

楼主:
城里寸土寸金,买工具都要考虑东考虑西
生怕占用地儿多了,惹母老虎神器

各位有多少工具,怎么摆放工具的

  • · wifi|主题: 32, 订阅: 7

网友A:
我各类电子垃圾占了大半个房间,然后工具桌靠墙也放满了,后来买了一张5层不锈钢置物架把散东西归纳,其实应该把不值钱的全部卖垃圾.家里人已经见怪不怪,还好是房子不值钱买的大,4房就住家里3人空俩房间随意玩.

网友:
买个5层货架吧,放在书房可以节省空间

网友:
有车库最好,没有车库,有书房的话弄两个整理箱也能放,最好是有酒柜什么的上面放酒下面放自己的工具,咋滴家里所有衣柜都放媳妇衣服了我占一个柜子不过分吧!

实在不行的有产权车位并且车位靠墙的话可以花钱做个不锈钢柜子固定在靠墙上!

网友:
我的柜子,卑微占据一个角落,室外装了个抽风机,打孔装了排烟

网友B:
基本上考虑买套房子,改造成全货架,这样可以放心自由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各类电子垃圾占了大半个房间,然后工具桌靠墙也放满了,后来买了一张5层不锈钢置物架把散东西归纳,其实应该 ...

母老虎加孩子,加你一共3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考虑买套房子,改造成全货架,这样可以放心自由购了。

你哪儿房子很便宜么

网友:
现在房价比较低了,可以买个老破小当工作室

网友C:
基本都是扔的没办法经常搬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哪儿房子很便宜么

挺便宜的,市区二手房只要3.5-4万一平方,花个两百来万,就能买个不错的工具房。

网友:
楼上有秀工具的,有秀工作间的,有秀房子的,我个农村人是来秀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都是扔的没办法经常搬家

经常搬家工具携带太费劲了

网友:
论坛里都有工具不少吧?

网友D:
常用的电源,台表,示波器,焊台放飘窗上,不常用的就是装箱子里,衣柜里,床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母老虎加孩子,加你一共3人么

是的,父母在老家农村房子,那是木柴都要堆几个柴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父母在老家农村房子,那是木柴都要堆几个柴房.

现在还烧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用的电源,台表,示波器,焊台放飘窗上,不常用的就是装箱子里,衣柜里,床底下 ...

飘窗会不会被太阳直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飘窗会不会被太阳直射

飘窗有窗帘啊,但是不知道紫外线对液晶是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