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流媒体行车记录仪,车辆启动时会自动重启如何解决

楼主(2025-06-02):
一个行车记录仪,现在有一个问题,车辆启动的时候,记录仪都会自动关机重启,我现在在记录仪的5V电源上加一个1.5F的电容,还是一样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A:
在12伏电源上加一个二极管、大电容,这样打火就不会重启。

网友:
换个电源不就好了,小事,或者,你的车电池要换了。再或者你给你的点烟器再并个12V电容,买那种大的.记得叫加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12伏电源上加一个二极管、大电容,这样打火就不会重启。

要多大的电容?

网友:
要不换个电池吧,

网友B:
电池没电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的原因啊!

网友:
电池容量不够了,1.5的法拉电容也小了

网友:
换个电池吧,重启事小,时间都不对应该

网友:
难道不是记录仪的电池不行了吗?车子打火 的时候记录仪断电了,内部电池不够电量才会重启啊
或者把记录仪的供电改到常电的状态,这个要找一下车上保险盒的定义,比如车机就是常电的,还有OBD接口也有常电的

网友:
首先换电池。

然后加大5V端电容什么的可以操作一下。

我记录仪是小蚁后视镜的,电池坏了,内阻大,就是外接电源一断就重启。

网友:
很简单的毛病,直接换个锂电池就好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拆下拿回家测试是正常的,说明是12V转5V转接线的电源坏了,买一个换上就行

网友C:
是不是光加了电容没有加二极管呀

网友:
这是电池坏了,打火时5V是没有电的,加法拉电容几乎是没有效果的。

网友D:
五花八门的故障,判断是正确的,电瓶故障。

网友:
有可能能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电了

记录仪的时钟能正常运行,感觉电池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光加了电容没有加二极管呀

加在输出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花八门的故障,判断是正确的,电瓶故障。

车辆启动的时候,瞬间拉低电压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