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安苹果A1465笔记本电脑系统

楼主(2025-06-02):
原来入手的时候就是没硬盘的后来我网上买了硬盘想不到里面是带着系统的安装上去可以使用现在系统奔溃了win11进不去macOS也进不去我按Alt+comand +R恢复系统也不行提示501 0F或201 5F

网友:
X86的?进PE想法重装?

二○二五年六月二日

网友A:
苹果系统的话,好像要另一台电脑安装。

win系统的话,简简单单做个U盘PE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系统的话,好像要另一台电脑安装。

win系统的话,简简单单做个U盘PE就行了吧。 ...

好像内存太小了pe win8pe.iso启动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内存太小了pe win8pe.iso启动不了

这机子怎么着也有4G内存,一般PE只要1G内存足够了,很多512M内存都能启动。

我的4G内存电脑win10的PE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怎么着也有4G内存,一般PE只要1G内存足够了,很多512M内存都能启动。

我的4G内存电脑win10的PE都 ...

可能内存坏了。能用的才385kb

楼主:
有检测内存的pe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