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蓝牙耳放 求助功放芯片识别,打磨芯片

楼主:
蓝牙耳放 雅思特R11 求助功放芯片识别,原厂出产已打磨。

功放芯片烧了,求识别后替换

网友:
看着像CS4420

楼主:
非常感谢,查了一下CS4420, 参数还是比较匹配的,我淘宝买来试试看。

网友A:
坑爹的厂家,用都用上了,你打磨字有啥用处?明眼人对下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B:
打磨芯片除了高手能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坑爹的厂家,用都用上了,你打磨字有啥用处?明眼人对下电路就知道了。

稍微阻挡一下,想直接copy电路变成竞争对手,当然业内人士,看下就知道了。
当然还有更加专业的方式,decap 看芯片内部的结构,蚀刻在芯片上的logo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芯片除了高手能解

高手藏于民间

网友:
这玩意是怕别人搞他侵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稍微阻挡一下,想直接copy电路变成竞争对手,当然业内人士,看下就知道了。
当然还有更加专业的方式,dec ...

不是竞争对手,是普通人,主要是坏了不让你修。

网友:
打磨芯片的初衷是用低廉芯片冒充高端同电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