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跟电脑网络上的原子钟校时的三个改过R8025T的钟,整20天了误差没超过2秒钟

楼主(2025-06-02):
用8025T改的三个钟,最后一次与电脑网络原子钟校时是在5月13号14:17分左右,到今天6月2号17:05分,整整20天了,误差还都在2秒之内,看来达到我月误差不超过5秒的目标是不成问题的,月误差肯定是在4秒之内了。

网友A:
为什么我的一个月可以慢了两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一个月可以慢了两分钟

九成九的可能性是你没有去除晶振的谐振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一个月可以慢了两分钟

你也用R8025T吗?
可能是国产的

网友:
这份作业做起来很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用R8025T吗?
可能是国产的

我的五毛一片,你觉得是进口的?

网友C:
这个也是内置普通晶体,准确性看运气而已,并没有什么稳定功能,顶多厂家采购品控高一点

网友:
年误差控制在一分钟之内还行

网友:
有可能是谐振电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是内置普通晶体,准确性看运气而已,并没有什么稳定功能,顶多厂家采购品控高一点 ...

是的,8025内置了晶振,而且晶振看起来也是普通的32768Hz的石英晶振,但我花五块钱买了十个散新的,在没有频率计挑选的情况下随便拿了三个都能在月误差4秒以下,另外网上不少人在去除钟表的谐振电容后换上8028均能达到跟我相似的走时精度,这个就不仅仅是运气问题了。

网友D:
以前我也换芯片改装过       也直接改电容过   折腾了很久   现在家里的钟表都是WIFI授时  分秒不差就不折腾了    还有一个电波钟可以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也换芯片改装过       也直接改电容过   折腾了很久   现在家里的钟表都是WIFI授时  分秒不差就不折 ...

wifi钟我现在也在用,只是以前有几个走不准的聪明钟,弃之可惜,用之无味,于是才改的

网友E:
我也改了好几个,有电子表、床头闹钟等,误差都很小,有的半个月都没出现误差。哦,8025都是买的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改了好几个,有电子表、床头闹钟等,误差都很小,有的半个月都没出现误差。哦,8025都是买的拆机的 ...

我比你胆小,没敢买拆机的,只买了五毛钱每只的散新,拆机的更便宜,不到三毛钱。。。

楼主:
到今天为止,可以确定的是月误差肯定在3秒之内。。。

楼主:
现在的精度都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

网友F:
前段时间diy的网络对时电子表,

家用几乎无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段时间diy的网络对时电子表,

家用几乎无误差。

WIFI钟我有一个指针挂钟,每天自动校时一次,当然很准。

楼主:
用8025T改的三个聪明钟,最后一次与电脑网络原子钟校时是在5月13号14:17分左右,到今天6月13号14:34分,整整1个月了,误差还都在2秒以内(从视频可见,其中一个钟的误差在两秒以内,另两个钟的误差在1秒以内),看来这8025T的走时精度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