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恶心的产品“伺服电子变压器”

楼主(2025-06-02):
工业上的伺服电机驱动器大都是220V。设备上用的话基本上得搭配变压器使用但因为铜芯变压器质量大,价格贵,所以近些年出了一种小体积的“电子变压器”。这种电子变压器和普通的铜芯变压器区别就是可以做的很小,但缺点就是必须得用零线。为什么会这样以前上网上搜索都搜不到其原理。今天因为设备维修设备售后说坏了一个,给换了个新的。旧的我就拆开看看吧。

这个变压器里面是灌胶的,只能用锤敲开。一敲开感觉这么高大上的产品立马就不值钱了。

先看看这玩意的说明书,讲的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再看看这个电子变压器的外形,体积小巧,有光泽。。

敲开后的样子,里面灌满了黑胶。

电源端: RST 和N,说明书上格外说明了N线的重要性。。

输出端,接伺服驱动器。

看看后面的核心科技!3个单相整流桥的散热器。。。

看看这个整流桥的铭牌, 50A  1000V 。

分析了一下电路原理:原来是把整流桥4个引脚掰掉2个当单个二极管使用。
RS两相经过整流后直接供给L1,T相经过整流后供应L2,N相直通供应L3.。
不得不服这样做确实可以让L1 L2 两相对L3 来说是220V,但 L1 和L2 就不是了。。不过因为二极管的特性,电压也高不了哪里去。。

但是,这样做输出的就不是三相交流电了,可能对于某些伺服来说会因此而报警。所以这个伺服变压器的说明书会给出几种品牌伺服的接法来蒙骗过去。。。

看一下伺服内的整流原理图,如果是标准的铜芯变压器输出三相交流电,伺服内的整流桥会将其整流并且储存在巨大的电容器内。因此,这种情形下就算用直流电也能让伺服驱动器“正常”工作。。

最后,说一下这个电子变压器的使用前提:必须有足够规格的零线;部分型号对此不兼容,会报警;三相电源电压不平衡会直接使得伺服烧毁,因为这个电路不具备铜芯变压器的电压平衡性,也不具备短时的抗电压冲击性。

实际上通过拆解发现这个电子伺服变压器并没有损坏。设备售后测量输出端L1 L3 两端电压为300+V 是因为负载端接了伺服的缘故。拆下来后测量是正常的。。这一个变压器要400多元,看里面的零件真算得上是智商税了。。

网友:
嗯,唬人的东西往往就是这么蒙事的。

网友A:
想出来的人也是人才,就冲人家这方案也得有点价值。

网友:
设计这个设备的人是个人才啊

网友B:
呵呵,别人都是修复好,楼主你却反向而行的是“砸碎”

网友:
这就是专利权的由来吧,你仿一个,就是侵犯专利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别人都是修复好,楼主你却反向而行的是“砸碎”

砸碎对是为了了解其中的原理。没砸之前,一看到这个想到的是晶闸管斩波?还是交直交降压?等等。。。一砸碎了一看,好吧,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出来的人也是人才,就冲人家这方案也得有点价值。

不过确实能用。。3kw的铜芯变压器 好几十斤的重量,体积也大得很。。。。

网友C:
不拆不知道,原来里面是这样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高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拆不知道,原来里面是这样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高科技

这是最低端的科技了,用二极管半波整流 380v产生的190v左右的脉动直流电。也就是伺服驱动器有自己的整流和平波电路,要是直接带220v三相电机都不带转的。。。

网友:
只是为了多收费

网友:
竟然是三相电

网友:
难道,以后买这类产品,只有砸开看才能知道就里吗?

网友:
又得三个整流桥

网友:
灌满黑胶,确实恶心。

网友:
灌胶为了防水,工业产品比家用贵,要防雨耐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砸碎对是为了了解其中的原理。没砸之前,一看到这个想到的是晶闸管斩波?还是交直交降压?等等。。。一砸 ...

呵呵,就像是:不破不立的道理一样哈!

网友:
400多元就这点鬼东西,坑爹坑到底了

网友:
能用就好,省钱就行

网友:
虽然看不太明白,还是涨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