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己组装电池放心不虚标10节21700组装牧田款21V10Ah工具锂电池

楼主(2025-06-02):
10节21700锂电池组装牧田款21V10Ah工具锂电池

1,买了一批LG的M52  5200mah的21700拆机电池。内阻在15左右,放电能力在5C,属于容量型,未使用动力型。因为单颗容量有5AH,5c就是25a,并联就是可以50A了,完全够用。
2,测试内阻,单颗在13-15毫欧,两颗并联在7毫欧,基本和18650动力型内阻一样,所以不担心放电能力。
3,测试容量,全部大于5000mah,基本都在5100mah,比国产的容量实在,且无假货。
4,买了21700 牧田款套件。保护板mos管有6颗,大放电无压力。
5,加装了平衡充接口,自己有模型充电器,可以独立的把每节电池都精准的充到4.2v,后期使用不是每回都用专业充电器,可以用牧田普通充电器。几个月用模型充电器维护一下。
6,10AH,容量完全足够,适合高强度使用的场合和长时间使用场合,例如洗车机无刷牧田接口洗车机,洗车的时候一块电池肯定不够,10ah电池洗车就很合适

****

网友A:
5C已经算是动力开型了吧,小于3C的才算容量型?

二○二五年六月二日

网友B:
平衡充电器咋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充电器咋搞?

十来年前玩模型的时候买的,现在叫BC168充电器,价格十来年了一直没有变,300多元。
搜索BC168充电器,或者海鲜市场收一个老款,老款叫UNA9

网友C:
这得要独立的充电器啊

网友:
自己组装的电池当然放心。看到楼主照片中的电池盒中一排排的电池,不由让我想起了西安的兵马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得要独立的充电器啊

保留了原来的充电方式,充电DC口也有,可以用正常的线充或者座充都可以。
加装的平衡排线是参考模型专业电池,可以平时维护和管理电池。监控电池健康状态。不是必须只能用这个平衡线充。
可以参考专业模型电池,都是有正负输出,和平衡排线。

网友D:
真不错啊!
真不错!
想一想直接用220的算了,买的垃圾多,自己搞成本高,太麻烦,又没什么用

网友:
多少一节啊。便宜的话,再组一个电瓶、
刚组了电瓶车的电池,三星的拆机21700  10元一节。也是15毫欧50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不错啊!
真不错!
想一想直接用220的算了,买的垃圾多,自己搞成本高,太麻烦,又没什么用 ...

自己搞不节钱,主打一个真材实料。

网友:
我也是隔一段时间用航模充电器弄下,把电压平衡过来。基本是充电器跳灯了,电压检测不够的时候就开盖,做了鳄鱼夹的平衡线和输出线,慢慢充就行了。

网友:
10安时可以用很久了,角磨机用很方便

网友E:
用天鹏也挺不错。最近组了两个21700(5*2)牧田款,电池一致性不错,目前没开平衡口。
不过我18650电芯的平衡口是开在你顶部DC5.5*2.1那个位置,因为我那个DC口跟你那款类似一样,再卡扣那一侧。所以我把平衡口放在顶部了。平时一直使用的平衡充。很稳定。

网友:
三杰2500效果咋样

网友:
主打一个真材实料

网友F:
可以直接买带均衡的板子,贵不了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直接买带均衡的板子,贵不了几块钱。

特意挑的不带均衡的板子,均衡就是电压高于4.15v就小电流自动放电。这种电阻均衡方式不是我想要的。速度慢,电流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意挑的不带均衡的板子,均衡就是电压高于4.15v就小电流自动放电。这种电阻均衡方式不是我想要的。速度 ...

策略是这样均衡的啊,如果电池不是很差的话用你现在这个方式就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天鹏也挺不错。最近组了两个21700(5*2)牧田款,电池一致性不错,目前没开平衡口。
不过我18650电芯的平 ...

上个图看看怎样改的,楼主改得不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5C已经算是动力开型了吧,小于3C的才算容量型?

现在好像10C才算动力电池吧
比如角磨机那些5C就可能有点吃不消
正常现在组动力电池包的话,基本都是用10C或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