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推荐一下燃气灶的购买

楼主(2025-06-02):
之前买了一个便宜货火盖是铁的,现在差不多要报废。那现在用了一两年吧。

网上看了下,五佰多还可以了。但超出我的预算。
现在要求不锈钢面板 全铜火盖  炉头铝合金 带定时功能。价格在300左右。
下图

这两个火盖,一个是接触面板,一个是不接触面板的。也就是说面板烫不烫?

本来想买个带有九腔的火盖,后来被我pass掉,网上容易出问题。

网友:
加100.买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米家p1

网友:
300以内带定时的少吧

网友A:
我家刚享用国家补贴购买不久的华蒂燃气灶,13升的,真材实料,恒温,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刚享用国家补贴购买不久的华蒂燃气灶,13升的,真材实料,恒温,非常好用。 ...

你的热水器吧

网友:
热水器是华蒂13升的,燃气灶也是华蒂的。只不过,300元的我没买到过。

网友:
这个价位要求有点高

网友:
买个定时器。放在普通煤气灶边就可以了。

网友B:
换铜的大小火盖就得了,里面的贵贱的都一样

网友C:
我也想买一个带定时的液化气灶,能调最小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买一个带定时的液化气灶,能调最小火的

以前买过7块钱的改装铜管独火,火能小到一个蜡烛似的,一瓶气烧小半年,没改之前烧3个月

网友E:
300元会有全铜火盖?

网友:
最省钱的方法就是换火盖
如果经常做饭,还是买个好的煤气灶吧,另外便宜的不要买玻璃或者所谓陶瓷的,容易裂,之前还有邻居家炸开的,便宜还是不锈钢的安逸,但是清洁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买过7块钱的改装铜管独火,火能小到一个蜡烛似的,一瓶气烧小半年,没改之前烧3个月 ...

这种一支头喷出来,产品好早就出来了,以前改过,以前这种没有熄火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0元会有全铜火盖?

300多有了,

网友:
这款好像没看到有定时功能。

网友:
这个价位的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你问的面板烫不烫问题,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烫的

网友:
国产品牌的应该都大差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铜的大小火盖就得了,里面的贵贱的都一样

不听话非得买个铝合金的,铜火盖卖的最贵是有原因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多有了,

品牌型号说下,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