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芯邦CBM2199E u盘两个区量产成一个区?

楼主(2025-06-02):
u盘被分为两个区,一个是固定内容,不能改写,不能格式化,一个可以随便用。准备量产成一个分区,结果不能正确量产,请教高手和软件,谢谢啊

网友A:
把设置图片放出来,你这么说没有办法帮你,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设置图片放出来,你这么说没有办法帮你,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就是那个闪存识别码,老是找不到对的

网友:
同问,一个CDROM,一个才1G,总容量8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设置图片放出来,你这么说没有办法帮你,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能给一个量产工具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