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RX8025转接板的打板文件下载,需要的同学们可以拖走了

楼主(2025-06-02):
RX8025这个高精度时钟IC就不用多说了,改电子钟的神器,之前一直有坛友在问我改8025的时候,用的那个转接板哪里有卖的,想用的同学不用花钱买,帖子后面有打板文件,有需要的同学自己拖走,去嘉立创下一单就行了,免费的。
好友帮忙画的RX8025的转接板,单片42只拼版,5片总共210只,普通人改电子钟够用一辈子了

板子背面

和一元硬币比较一下大小

焊一颗8025AC上去测试一下,供电正极丝印Vcc,供电负极丝印Gnd,输出端丝印Fout,Fout接晶振焊盘任意一脚即可,连接的时候,Fout到晶振焊盘的连线尽量短一点。板子上的6脚和7脚默认已经并联,不用再堆锡并联6脚和7脚了

用可调电源给8025AC供电,频率输出正常

把5张板子全部裁完,装麻袋,然后入库

RX8025转接板打板文件网盘下载(免费)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z8hjKEKEpL6i4IToSgZuw?pwd=8139
提取码:8139

RX8025转接板打板文件论坛本地下载(论坛会扣55家元)

EOF

网友A:
那次见猴哥用过一款8205T的,背着一只2032电池盒的,这次这样和见过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次见猴哥用过一款8205T的,背着一只2032电池盒的,这次这样和见过的不一样。 ...

我没用过背着2032电池盒的转接板,坛友应该是记错了,背着2032电池盒的那种应该是别的坛友在闲鱼买的

网友B:
不需要外围电路?

二○二五年六月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外围电路?

实测不需要,直接用8025改完的时钟大部分精度都可以,简单有效。那种原厂主控就有问题的时钟,就算用了带外围的8025转接板,走时一样也不准。

网友C:
老兄真是论坛的热心会员,奉献了热门的8025打板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测不需要,直接用8025改完的时钟大部分精度都可以,简单有效。那种原厂主控就有问题的时钟,就算用了带 ...

这玩意跟那种两条腿的晶振有啥区别?

二○二五年六月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真是论坛的热心会员,奉献了热门的8025打板文件。

欢迎老兄前来观摩指导工作,一直以来老有坛友问那个转接板是从哪里买的,干脆请好友给画一版,大家去嘉立创打回来吧

网友D:
打这么多板子。要用到啥时候

网友E:
有板子就是规范、不出错,简洁明了,使用是真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跟那种两条腿的晶振有啥区别?

8025里面除了有一颗32.768的晶振,还有补偿电路、分频电路、控制器、寄存器等等一堆东西,之前有坛友拆过8025,可以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这么多板子。要用到啥时候

自用一部分,送人一部分,完美解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板子就是规范、不出错,简洁明了,使用是真心方便

尽量做得正式一点吧,穿拖鞋去吃大餐,好像不太好啊

网友:
猴哥好人啊,感谢分享

网友:
Fout应当经过10~30pf电容隔离再输出,vcc和gnd之间最好加个电容。I2C接口要加上拉,否则干扰导致几百uA的电流。
如果用在单片机上,最好把I2C和中断脚也引出来

网友:
这么多,估计可以用一辈子了

网友:
这东西效果就是用了里面内置的晶体,和普通的一模一样效果,顶多是厂家采购就要求误差小一点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8025里面除了有一颗32.768的晶振,还有补偿电路、分频电路、控制器、寄存器等等一堆东西,之前有坛友拆过 ...

这些东西你这样应用又没用到

网友:
眼前浮现大表哥家满墙的8025改的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8025里面除了有一颗32.768的晶振,还有补偿电路、分频电路、控制器、寄存器等等一堆东西,之前有坛友拆过 ...

原来如此...

二○二五年六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