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接1转2线后,声音明显下降,怎么办?

楼主(2025-06-02):
是不是只有买个功放才行?

2个人同时听,A直接接耳机听,B通过延长线,再接耳机收听
A的声音还凑活,B听到的声音小非常多

为何会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小耳机很耗电么,为何声音下降这么厉害?

是否必须买个功放才行?
买哪种功放支持音频1转多,并且一转多后声音不下降呢

网友A:
要始终相信能量守恒定律,功率电流的关系,应该是耳放不是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始终相信能量守恒定律,功率电流的关系,应该是耳放不是功放

买哪种耳放比较好?
要求接延长线6米后,音量不衰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哪种耳放比较好?
要求接延长线6米后,音量不衰减

要加放大器

网友:
耳机阻值不一样吧

楼主:
音频放大器么?

网友:
不同耳机阻抗不一样,所以声音不同

网友B:
耳机放大器多贵啊,完全没必要。买个AD828放大模块就行了,才3块钱一片,3至6伏供电,用一节锂电池或5伏充电头供电都可以,放大倍数默认5倍,一般用可以了,无需改。

网友C:
耳机阻抗或者灵敏度不一致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放大器多贵啊,完全没必要。买个AD828放大模块就行了,才3块钱一片,3至6伏供电,用一节锂电池或5伏充 ...

你用它来放大音量么

网友:
是的,音频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它来放大音量么

傻笑什么,不礼貌。我用耳机试过,肯定能很好地放大音量的,音质也很好。不过你要死不相信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哪种耳放比较好?
要求接延长线6米后,音量不衰减

看你要哪种品质了,当是听个响还是要高保真输出,HIFI音乐,都是不同的,像你想听个响,随便烂宝上花个2、3元买块PCB板子就行了,你若想弄高保真音乐那就是个大工程,或者你自己上网找开源的DIY项目也是可以的,太多的方案,具体看你自己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放大器多贵啊,完全没必要。买个AD828放大模块就行了,才3块钱一片,3至6伏供电,用一节锂电池或5伏充 ...

这个音频输出可以带多个耳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耳机阻抗或者灵敏度不一致导致的

可以用图片中的这种

网友:
这个输出功率更大
耳机放大板:采用原装进口LM4881耳机放大芯片设计,低电压供电(直流:2.7v-5.5v),输出功率大(最大可达200mw),驱动能力强。也可以当功放板前级使用。

超小体积(25mm*20mm),安装不占空间。整体高度仅7mm。

工作电压:直流2.7v-5.5v

板子尺寸:长25mm  宽20mm  高7mm
淘宝搜LM4881耳机放大板 放大模块 可当功放前级放大使用只要1.6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音频输出可以带多个耳机么?

你带那么多耳机干什么?我没你这些稀奇古怪的要求,所以没试过也不想试,你想多带耳机可以亲自试一下,看看一片板子能带多少,一片放大板不够,多买些放大板也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傻笑什么,不礼貌。我用耳机试过,肯定能很好地放大音量的,音质也很好。不过你要死不相信就算了。 ...

接单个耳机,可以放大音量,
接2个耳机,放大后,2个耳机的音量都能明显提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