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比标准HDMI口小些的叫什么

楼主:
买了2个广告机,好像19寸,播放USB是无问题的。有HDMI输入口,试了一下比标准的HDMI小一些,宽度好像标准口的三分之二大小。想淘宝买两条线,一头标准口的,一头这个小口的,发现有mini HDMI、micro HDMI等多种,但从图片看怕买错。不知我说的这种宽度好像标准口的三分之二大小、形状与标准的HDMI一样的叫什么口?

楼主:
播放了视频没问题,晚上再看看放文档清晰度如何。如果可以,当作一个抵挡显示器用

楼主:
非常感谢,看外观也许不准确,待会儿量一下尺寸

楼主:
非常感谢。一会儿再仔细看看

网友:
应该是最小那种,中间那种很少见。

网友:
看图说话还不准确么,这三个国际标准尺寸,很明显的,好么

楼主:
从口的大小看,应该是Micro HDMI。大家看看对吗

楼主:
觉得是micro HDMI无问题,看标识mini更小。可是从淘宝店铺,同一家怎么感觉mini大一些micro更小?

难道店铺标错了

楼主:
看来micro稍微小些。我的应该是mini

网友:
学习学习,原来这么多标准

网友:
这么多标准

网友:
mini和micro都有个致命的缺点,不能大力插拔,很容易被弄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是micro HDMI无问题,看标识mini更小。可是从淘宝店铺,同一家怎么感觉mini大一些micro更小?

店铺没错,4楼的错了。。。

网友:
而在显示器不都是TypeC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