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充电小板接线

楼主(2025-06-02):
买的产品带了几个这样的充电小板,

新手不知道怎么接线,大佬给看看这几个点分别接什么线,感谢

网友:
网上找到的

网友A:
B+ B-是电池,L+ L-应该是负载?

二○二五年六月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 B-是电池,L+ L-应该是负载?

另外一边还有个L+和L-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一边还有个L+和L-呢

丝印一样,当然是一样的,不信用万用表打一下...

二○二五年六月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一样,当然是一样的,不信用万用表打一下...

嗯,有空弄下

网友B:
两头的L输出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头的L输出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是吧,不知道呢

网友C:
B+B-分别接电池的正负极
能否告诉我这款充电小板在那里有卖?

网友:
普遍情况电池一边L+L-接负载,另一端L+L-接电源输入,你这个有点特别,B+与L+相连,B-与L-相连,还有一个单独L~端子不知做什么用的,正确连接方式只能根据实际电路分析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B+B-分别接电池的正负极
能否告诉我这款充电小板在那里有卖?

不是买的,买东西随机带的一两个,我看了,商家也没有这款产品卖,要么是之前卖完在角落剩下的一两个发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 B-是电池,L+ L-应该是负载?

就是这样吧

网友:
不是电路板背面都标注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