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声明中用code关键字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5-06-02):
code关键字编译成32位C251代码的时候报了非常多的错,估计是长度不兼容,这里为什么要声明成code呢?如果把这个code关键字去掉,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code 表示这个数组是放在flash空间(code区段)里的,至少有64k,足够放了。这里面只能是只读的常量。
如果不加code,默认它是放到RAM里,c51的64字节通常是放不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 表示这个数组是放在flash空间(code区段)里的,至少有64k,足够放了。这里面只能是只读的常量。
如果 ...

明白了,相当于是内存空间不够放所以放硬盘里是吧?

网友B:
c251的常数表格关键字好像是const,试试把code改成con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51的常数表格关键字好像是const,试试把code改成const。

改成const好了,但是const默认是放内存还是放flash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const好了,但是const默认是放内存还是放flash呢?

const在很多系统中都是放在flash中。

网友:
如果楼主用STC32单片机的话建议看看数据手册的第10章节有详细讲解。

网友:
那边有一些针对性比较强的帖子,你可以到那边搜索 :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