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安科瑞Acrel PZ96L电参数表拆解

楼主(2025-06-02):
更换厂里配电柜时拆下来的旧电参数表安科瑞PZ96L,这表2016年的,距今也才9个年头。

有两层副板,通过排针插在主板上。

主板正面,挺大的一块蓝底白字定制段码屏,下方四个功能按键

主板背面,刷了一层三防漆。

主控意法半导体的STM32F051R8T6,M0内核的单片机。

合泰的HT1621B液晶屏驱动IC

FM24CL16BG铁电存储器,容量16kb,用于保存设置和用电量等信息。

下副板正面采样部分。

ADI公司的ADE7858三相多功能电能计量IC,采用I2C串行接口,并提供三路灵活的脉冲输出。该器件内置二阶Σ-Δ型ADC、数字积分器、基准电压源电路以及所有必需的信号处理电路,可执行总(基波和谐波)有功、无功和视在功率测量以及有效值计算。一个固定功能数字信号处理器(DSP)负责执行这种信号处理。

下副板背面,没啥东西。

上副板正面,包括电源与RS485通信

PI公司的TNY276PN,反激式开关电源IC。这个板载电源支持80-275V宽电压输入。

485通讯子版部分,与外界PLC或上位机等设备通讯用。

主要是这个瑞萨的ISL3152EIBZ,低功耗半双工 RS-485/RS-422 收发器。

上副板背面,没啥东西。

网友A:
模拟量是4-20ma或0-20ma,485也好理解,那个脉冲是啥???

二○二五年六月三日

网友B:
是坏了,还是更新换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是4-20ma或0-20ma,485也好理解,那个脉冲是啥???

类似传统电度表的计量信号,把以前电表闪多少次灯或者转盘转多少圈代表消耗一度电的状态用脉冲信号输出,这个功能用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坏了,还是更新换代了?

没坏,只是装着这个表的配电柜整体被拆掉当做备件扔仓库了

网友:
脉冲在电表计量检定的时候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