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款HDMI切换器质量怎样??

楼主:
最近在网上找到这款HDMI 四进一出切换器,但本人小白一个,不懂切换器要用怎样的芯片才能算是好,所以在这向各位求教一下,麻烦各位能指点一二,先行感谢!!补充一下,切换器说是支持1080P分辨率,60hz。

网友:
没用过,以前用vga的感觉一般般,这一种第一次见,以前一些码流仪也用很多输出,这样的卖场应该比较多应用,去看看她们用什么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芯片只支持HDMI1.4

网友:
这玩意儿迈拓维矩这牌子不错的。

网友:
不支持就退呗

网友:
1080P的信号随便一个都支持的,现在标配至少要达到4K 60HZ的切换能力才算合格

网友:
之前咸鱼上买了个VGA物理按键2出1屏幕切换器,用wd40把里面按键喷了喷,用起来还不错,不要额外供电
现在额外供电的功能强大,一套鼠标键盘控制几个服务器,还带打印机输出接口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回复!!!

楼主:
厉害,这样都能看出来!!

网友A:
多显示器用的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显示器用的应该没有问题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