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sm2259xt2+B47R直写,不掉速方案的又一选择

楼主(2025-06-02):
嘿嘿~

我个人对TLC的直写特别有好感,今天再来分享个不掉速的方案,sm2259xt2+B47R直写。

材料:

主控板:球球老板的VL716+2259xt2的写保护板。
颗粒:美光NY133,单颗4ce 256G B47R。

废话不说,直接搞上

跳P16 P17 P23,vcc=3.3v  vccq=1.2v

上机开卡
先看下ID

4个ce全。

开卡

开卡成功。IM47前面的D,就是直写的意思了。

跑分测试:

感觉还是有cache,要不4ce没这么快。

跑圈看看:

前面大概10G,写400,10G后,写270左右不掉速,一直到写满,全盘写速度278,个人感觉不错了。

当然b47r上sm2320更炸裂,算是另一种选择。

完结,撒花。

网友A:
写保护的板子就是壳子不好搞

网友B:
b47这个dw固件有点老其实
另外vl716那个兼容性稳定性就不说啥了 非特殊情况感觉还是算了

网友C:
还是喜欢2320一点

网友D:
又有新作品了!那个双头u盘发出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有新作品了!那个双头u盘发出来没有?

你没拍我的盘哦,你拍的另一个坛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保护的板子就是壳子不好搞

还好吧,我知道的有3款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喜欢2320一点

确实sm2320更顶

网友:
直写不错! sm2320直写的温度 应该不会比2259xt2直写的温度高。

网友:
又见范大新作

网友:
范大用的urwtest也是1.8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写保护的板子就是壳子不好搞

这个壳子多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b47这个dw固件有点老其实
另外vl716那个兼容性稳定性就不说啥了 非特殊情况感觉还是算了 ...

抓到一只,催更个2258xt开pslc或者数据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壳子多得很

壳子是有,远古用903写保护的透明壳就可以,就是有颜值的不多

网友F:
学习了,还是喜欢2258H加L06B,就是热了点

网友G:
速度真不错,赶上我的硬盘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还是喜欢2258H加L06B,就是热了点

没毛病,58H配L06B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速度真不错,赶上我的硬盘速度了

本来方案就是sata的固态硬盘搭配桥接 肯定能赶上sata固态硬盘速度

网友:
范大,开卡软件能分享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