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CCF0赋值报错,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编译报错,AI8051的CCF0地址好像定义在扩展内存,不能用sbit定义,看头文件里是用#define下面再用#define定义的,这种定义方式看不懂是个什么意思,但是程序里面给CCF0赋值编译报错,搞不懂了,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这是头文件里的定义:

楼主:
看了下STC手册里的代码,好像不是直接对CCF0赋值,而是用CCON&=~CCF0,这是啥原理?

楼主:
明白了,它这里CCF0只是定义成1,表示第0位的值为1,其他7位都是0,然后真正的操作还是要通过CCON寄存器去进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它这里CCF0只是定义成1,表示第0位的值为1,其他7位都是0,然后真正的操作还是要通过CCON寄存器去 ...

这是宏定义。如果CFF0=1时。CCON&CCF0,CCON的bit1结果为1,CCON&=~CCF0,CCON的bit1位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