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风扇摇控器不灵了,拆修

楼主(2025-06-02):
这个摇控是几年前买副厂,原厂坏了,故障现像为摇控距离十分近,大概20CM内才能摇控,原以为发射管,换之,一样,又以为是电容,测了一下电容没坏,后来发现是按键不太灵,正好上次修电磁炉买了很多,换之,问题解决。另外又用红包后花9角买了一个新的(白色)查了一下某东记录,此机已平稳工作12年,期间换了两次风扇电容,加了润滑油,点开链接竟然12年后这个链接还在还有卖。

网友A:
红外遥控器还没遇到发射管坏的

网友B:
这种一般是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是微动

是的,就是微动按键坏,艾美特摇控设计有孔洞,湿气水分容易进入腐蚀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遥控器还没遇到发射管坏的

也是,空调接收器遇到过,之前接收不太灵敏,很近才有反应,换后好一点点

网友:
按钮换掉就好

网友:
也有这款遥控器

网友:
家里的遥控风扇,有3台可以通用,里面的芯片一样

网友:
这种微动太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我也有个艾美特的,遥控失灵。

但是故障很奇怪,遥控器按按钮时手机对着红外管拍,都有明亮的红外输出,但风扇就是没有反应。
更奇怪的是这个风扇号称360度遥控,但主板上没找到明显的红外接收管。

网友:
遇见过,不灵敏的,换接收头好了

网友:
不想下床的时候这玩意才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遥控器还没遇到发射管坏的

我遇到过,是大金中央空调用的

网友:
湿气水分容易进入腐蚀

网友:
这个牌子的售后超级垃圾,买之前要查一下售后离你家距离能否接受,万一坏了还要扛到售后去,你去联系官方售后它只会“对不起,根据公司规定,需要把损坏的东西拿到售后检测”,我是在京东买的遥控风扇,两个夏天都没用上头就坏了,拆开检查了一下,双向BT134W和驱动它的330欧烧了,把家里另一台风扇拆开对照了一下,发现有一对线接错了,把这个事反映到官方售后都是一个态度,后来在网上搜了一下它的售后,大家对这个牌子都很失望

网友:
微动坏了,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