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用烧水法测试T12烙铁头,国产头和白光原装还是有些差距。

楼主(2025-06-02):
玩了一段时间的C245,回头想再看看手里的T12头,大概有16根,国产和二手白光各一半吧。

使用C245后,发现测温热电偶和烙铁头的热偶合紧密度是烙铁头回温的关键,热电偶和烙铁头的偶合紧密度可以通过烧水测试。

在烧水时焊台满功率的前提下,焊台显示温度越低,热电偶和烙铁头偶合越紧密。

在280度的设置温度下,测试二手白光和国产T12各6根,结果如下:

二手原装白光显示温度在70-110度之间,国产的基本在180-272度之间。

网友:
呵呵,无图无真相

网友:
国产头与原装头一直都存在差距

网友:
一个烙铁,差距,这些看似简单的东西,可能意味着什么……

网友A:
比较科学的简单方法,感应灵敏就加热迅速,还可以看供电输入功率的变化
我也300多买了十多个刀头,原装的,以前马蹄老坏,这一批刀头用了两个,好多年了没坏一只...
现在想搞个c470的,600w电源40,控制板?手柄和线,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科学的简单方法,感应灵敏就加热迅速,还可以看供电输入功率的变化
我也300多买了十多个刀头,原装的, ...

用9号技师控制器,接48v电源和470烙铁芯工作正常,100%功率300w左右。工作正常,温度准确,控温精准。就是电源电压显示因为量程原因,只有37.7v。用着和245,开160w感受差不多。
470的芯子贵,不好买。

网友A:
搞245?便宜电源是40-60v600w,35块钱一个,功率350和160的差不多?烙铁头银焊接60左右

网友B:
热阻问题。国产的热阻大,回温慢。

网友:
贵有贵的理由,原装头够买好多个国产头

网友C:
如果是靠接触感应温度 要考虑氧化层的问题。原装的T12的热电偶并不是 直接接触烙铁头,而是悬空于烙铁头内部的锥形空腔的焦点位置。而jbc则是把点状热电偶做成面式增加感温面积。提升灵敏度。钎焊虽然会提升更高的灵敏度 但是内部感温腔体积不可控 ,会降低温度的稳定性。虽然可以通过算法让显示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245?便宜电源是40-60v600w,35块钱一个,功率350和160的差不多?烙铁头银焊接60左右 ...

我那个是300W的470头,热态电阻8欧左右,在48V供电,9号技师控制板开85%功率的情况下,功率插座显示总耗电262W,实际除电源(二手SE600-48)效率和其它损耗,烙铁头功率大概235W左右(245控制板对48V电压显示不准,显示功率不做数),使用感觉和245差不多,前提是245和470的头子热容不能差太多。

网友:
原装的好用些,,,没有白花钱的道理不是,但买全新的就太贵了点,,,碰到成色好的价格也不错二手可以备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靠接触感应温度 要考虑氧化层的问题。原装的T12的热电偶并不是 直接接触烙铁头,而是悬空于烙铁头内 ...

我刚才对原装二手T12刀头吹一口气温度就降低了两三度。感温能力肯定是很影响回温能力,控制电路也有响应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阻问题。国产的热阻大,回温慢。

也不全是热阻问题。

为什么我会想到做这个测试呢?是因为玩245烙铁头的时候,买了一个13.8包邮的国产头,在使用时发现效果很差,做烧水测试发现开280度,烧水功率只有35W左右,温度在278-279。

把这个头原来的外套去除,用一个国产900M钎焊嫁接,同样条件,烧水功率162W,焊台显示温度82-86度。

看了一下245芯子结构,他的感温探头在头最前面,和不锈钢外壳连一起,小部分暴露在外面,如果暴露在外面的探头和外套良好接触,感温就灵敏。

而T12的头,感温头子能不能很好的接触铜头,是一个关键,也是回温能力差别的关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不全是热阻问题。

为什么我会想到做这个测试呢?是因为玩245烙铁头的时候,买了一个13.8包邮的国产头 ...

就以T12结构  热电偶是不可以直接接触烙铁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以T12结构  热电偶是不可以直接接触烙铁头的

是的,不如245结构科学,245结构上很容易保证热电偶和铜头良好接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如245结构科学,245结构上很容易保证热电偶和铜头良好接触。

245也不是与头子直接接触来感温的 头子内部氧化后 导热是不良的  。靠热传导感温的 要采用四线式   并把热电偶点焊在头子内壁或外壁才能解决氧化问题带来的感温影响 比如邦可M12和GOOT的 RX802 快克的303D。又或者直接不测头子温度 直接测发热体温度  比如白光的890  和威乐的大部分型号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