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求助YS9082HP N38A开卡工具,颗粒是PF29F01T2ALCQK1

楼主:
求助YS9082HP N38A开卡工具,颗粒是PF29F01T2ALCQK1

网友A:
你勾RDT能格式化才叫见鬼了,右下角的RDT test去掉

网友:
好好找找一定如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勾RDT能格式化才叫见鬼了,右下角的RDT test去掉

去掉了根本量化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勾RDT能格式化才叫见鬼了,右下角的RDT test去掉

郁闷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储存芯片坏了

网友:
qlc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最新固件
http://xmrom.kmdns.net:5000/007-Yeestor/YS9082HP/A%E6%8E%A8%E8%8D%90%E4%BD%BF%E7%94%A8YS9 ...

"通信异常“”通信异常“

网友C:
你是直接连在主板上开卡的么? 要用转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直接连在主板上开卡的么? 要用转接器。

用ASM1153E开的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的解释,学习到点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