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雷柏无线蓝牙鼠标降压板再升级

楼主(2025-06-03):
前段时间鼠标改成直接用14500电池的了,发了个贴,有很多大佬支招,今天又把降压小板升级了,功耗更小,更省电了,在这里特别感谢@邪恶海盗 @gslqs
元件有XC6206P152M R、0.1微法的104电容、转接板

先把件焊上

引线接3.7付电源正负极,没接线的用万用表正极测量,负极和黑线共用一个负极,测量1.5v正常
换下原来的板子,对比一下

焊线,装入

装入14500电池,开关正常

结束,再次感谢大佬们支招。

网友A:
这两个电容焊的不好看,不能焊贴片的么?
最近论坛不能签到了,你们签到正常吗?

网友B:
各种改都非常好,我换了个罗技鼠标

网友:
3伏的鼠标,用4.2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先降压,然后原板子上再升压?
为啥不直接跳过原板子的升压电路

网友C:
这线焊的没眼看
放点焊油就好了。

网友D:
简单有效,换贴片电容会不会更好些?

网友E:
你不如看看元电路升压到多少伏,然后找个LDO直接供电到升压后面。

一般这种鼠标2.8到3.3V都能工作,还见过一些无光的只要2.5V就能工作了。

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改都非常好,我换了个罗技鼠标

主打一个有啥改啥,买又要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线焊的没眼看
放点焊油就好了。

我也觉得难看,主要是没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有效,换贴片电容会不会更好些?

贴片电容搜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如看看元电路升压到多少伏,然后找个LDO直接供电到升压后面。

一般这种鼠标2.8到3.3V都能工作,还见过 ...

这个对于小白来说还需要摸索一下,感谢大佬支招

网友F:
过程不重要,结果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如看看元电路升压到多少伏,然后找个LDO直接供电到升压后面。

一般这种鼠标2.8到3.3V都能工作,还见过 ...

大佬在电路板上那么小的元件不好焊引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程不重要,结果好用就行

是的,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容焊的不好看,不能焊贴片的么?
最近论坛不能签到了,你们签到正常吗?
...

能用就好,试验阶段可以临时使用。  签到正常,经常是1家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容焊的不好看,不能焊贴片的么?
最近论坛不能签到了,你们签到正常吗?
...

正常啊,你看签到列表...

二○二五年六月三日

网友:
这货功率不是很大,小电流用用可以

网友:
话说这种电容和电解及贴片的有啥区别?

二○二五年六月三日

网友:
3.3v的铁锂直接用。先ldo降压在给鼠标升压用,这效率吓人。不过我还是喜欢用大容量镍氢电池,比较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