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Msata接口可以用转接头当USB2.0用吗?

楼主(2025-06-03):
我的笔记本只有2个雷电口,没有USB口,每次都得把鼠标接收器插在typec转接头上用,不仅麻烦,也怕一不小心碰一下把雷电口搞坏了。
现在就有个想法,拆开笔记本,主板上有一个用来插4G模块的Msata口是空闲的
想用转接的方式把无线鼠标的接收器接到这个Msata口上,就能把接收器内置在电脑里了

但是找了一圈没找到Msata转USB的转接头,也不知道这个想法可不可行。

网友A:
我以前的电脑msata可以当USB用,直接插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的电脑msata可以当USB用,直接插上就行

你说的是笔记本外面的ESATA接口吧,那不是MSATA接口。

网友:
还真没有试过,这个是不是搞个扩展坞方便一点

网友:
你还不如弄个扩展坞!

网友B:
另外,如果真是插4G模块的话就不可能是MSATA口,应该是pcie-1X,你找错了方向,能转USB,但空间能不能塞下鼠标接收器就难说了!

网友:
直接换成蓝牙鼠标

网友:
有想法好,换个思路用多模鼠标

网友:
我就是用硬盘做的U盘

网友:
4g接口不是msata口,是pciex1+usb2.0接口,你把定义找出来接4根线就行,电源是3.3v的。

网友:
个人建议直接换蓝牙鼠标算了,如果笔记本没有蓝牙,再换个无线蓝牙二合一的网卡也不贵

接4g模块的接口是mini-pcie,上面是有一路usb的D+D-,但是没有5V供电……
如果有能力的话可以考虑自己搞个转接板,从mini-pcie上取出D+D-和3.3V,然后修改接收器的电源部分,改成3.3V供电。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插4G卡的位置一般都在比较靠里的位置,4G卡是有外接天线的,鼠标接收器放在这里,内置天线被机身和D壳遮挡,还能有信号吗?

网友:
弄个扩展坞是不是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如果真是插4G模块的话就不可能是MSATA口,应该是pcie-1X,你找错了方向,能转USB,但空间能不能塞下 ...

+1,正解,按理说这种高级本都带蓝牙,不如直接换个蓝牙鼠标...

二○二五年六月三日

网友:
所以没有一个人建议用USB集线器?

网友:
笔记本这类的还是蓝牙比较方便,不占用内外部接口

网友:
你电脑连USB接口都没有,有两个先进的雷电接口,我不信还有古老的MSAT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