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钢棒的外径打磨?没有车床如何变细

楼主(2025-06-03):
请教大家,我自己有一根钢棒料,想要把它外径变细一点减掉大约0.7毫米那样,没有车床,有什么办法diy一个简易类似车床的设备给它外径变细嘛?

网友:
最佳方法:发外加工,

网友:
精度这么高,这么硬,没辙

网友:
要求高不高?要求高,外发加工。要求不高,自己打磨机加工

网友:
河边找个石头,磨一磨。带上卡尺

网友:
看用途,要求不高角磨机,要求高找个机加工也不贵

网友:
多粗?不超13毫米的话可以电钻夹住砂纸直接打磨,不是很直溜的另一头打个小洞顶住墙上的钉子什么的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功夫深啊

网友:
电钻+角磨机

网友:
至少在唐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功夫深

网友:
想办法让钢棒转动,电钻或者什么东西带动,然后磨刀石打磨

网友:
用砂纸慢慢来

网友:
电钻加砂纸。

网友:
上面已经说了,电钻加钉子,找一把锉刀,很快的

网友:
有这工夫去搬砖挣的钱可以买几条标准尺寸的成品钢棒!

网友:
长度不长且直径不大,可以夹在电钻上,可配合砂纸慢慢打磨。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办法很多种,只怕有心人。上边讲了很多,你看看哪一款适合你就可以了。问一句;   你不会什么工具都没有吧,那你就拿块磨刀石,慢慢磨吧。

网友:
办法使很多的,但很难精准,也很慢。

网友:
不知道直径,不知道精度要求,这怎么回答呢?小直径低要求的就如坛友们说的电钻加锉刀。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