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个SEPAI DT-6234B转速仪

楼主(2025-06-03):
精确度不错唯一的是要使用四粒五号电池,好是我手痒买了基本没有使用

网友:
这个接收头有点简单了吧

网友:
感觉有些年头了  用料这么多,现在一两颗芯片就解决了

网友A:
竟然用的是普通发光管,发射接收一前一后,长见识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有年头了

网友:
好像是个51的片子

网友:
当时用料好,发射接收一前一后,最好能做成单颗3引脚透明管子封装,里面双芯片。

网友:
这玩意家里一般一般上

网友:
这个有点简单了

网友B:
这是什么测量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测量原理呢

被测物体上要贴一个反射片的。

网友:
这个封装有年头了

网友:
这东西不明觉厉。

网友:
现在都是牛尿了。不是硬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用的是普通发光管,发射接收一前一后,长见识了,感谢楼主分享。

高端的仪表往往采用最朴素的原理

网友:
做工不错,有点老了,硬封芯片

网友:
家里面自用的话好像也就测个电风扇转速了吧?

网友:
全都硬封,看芯片,应该是早期的老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