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网上的硬盘怎么快速确定是1T的容量,复制文件太慢了。

楼主(2025-06-03):
网上的硬盘怎么快速确定是1T的容量,复制文件太慢了。

网上的硬盘怎么快速确定是1T的容量,复制文件太慢了。
网上的硬盘怎么快速确定是1T的容量,复制文件太慢了。

网友:
拆开来看看商标咯~。硬件检测软件检测一下咯。

网友A:
里面应该是一个u盘或者TF卡,,,

网友:
看价格,价格太离谱的肯定是扩容盘

网友:
这价格能买到个256G的话,都还算合理。

网友:
直接上JD自营..................这点还是比较靠符

网友B:
就这价格  不用看,要么修复翻新  要么扩容。在说个冷知识,1t好盘 回收佬给的是120一个,量大还能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应该是一个u盘或者TF卡,,,

拷贝了100G 还算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价格  不用看,要么修复翻新  要么扩容。在说个冷知识,1t好盘 回收佬给的是120一个,量大还能加钱 ...

 设备描述: [G:]USB Attached SCSI (UAS) 大容量存储设备(WD Elements)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USB设备ID: VID = 174C PID = 55AA
设备序列号: MSFT3000000002C999

设备供应商: WD
 设备名称: Elements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WD
 产品型号: Elements
产品修订版: 0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网友C:
自己花多钱没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花多钱没数吗?

疯狂测试

网友:
见过2T移动硬盘100多元的,速度8M左右,拷贝文件到100G后就拷贝不进去了。

网友:
500g 3.5寸盘30以内,2.5寸翻倍,1t价格再翻倍 加上个硬盘盒,价格差不多,不过硬盘应该是回收二手的

网友D:
说起1TB,我有个1TB的三星870QVO,缓外写入80M,还不如机械硬盘。

装主机里面当下载缓存了,反正下载不会超过80M。

网友:
件检测软件检测一下,但也不是绝对准,最好是京东自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起1TB,我有个1TB的三星870QVO,缓外写入80M,还不如机械硬盘。

装主机里面当下载缓存了,反正下载不会 ...

这个速度和电脑也相关。,2010前的电脑, USB3.0就只有80M ,后面的速度才快。

网友E:
硬盘工具,,能读取硬盘信息

CrystalDiskInfo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盘工具,,能读取硬盘信息

CrystalDiskInfo试试

200了,200了,2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了,200了,200了,

CrystalDiskInfo,, 这东东玩起来和那个不同

仓库,,这寿命好像超10年

安装软件专用盘,,

网友:
你的移动硬盘
可能是5400转的机械硬盘,再通过USB3端口,这个速度也差不多就是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