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1E+ 1K以下测电阻漂的有点大

楼主(2025-06-03):
先不管跳不跳的问题,网红跳跳表都理解,但是每天开机测量100欧电阻阻值都不一样偏差挺大,就有点蛋疼,比如上午开机校准100欧,显示100.01,也很稳定,过一两个小时在开机100.03-100.04,第二天在开机100.06 再过一两个小时100.03烦死了,有时候开机测100.02等时间长了100.05反复无常。
这些天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换芯片电容换NPO,补电容,换积分电容,由于太菜就瞎弄,也没解决问题,问下各位大佬这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眼不见心不烦,送给我

网友:
表多了改变了地场

网友:
谢谢分享,一般家用维修都差不多

网友A:
你这种做法FLUKE也达不到吧

网友:
造成这样跳动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1、电阻网络器:老化、烫焊等;
2、进入IC芯片之前的大电阻有问题;
3、分压电流变小;
4、刀盘有污物,造成接触阻值跳动。

怎么说咧,如果你是100Ω标准电阻器,就应该按标定值去做校准,UT61E+在100.01--100.06之间跳动是正常的。

网友B:
哈哈,是你要求太高了;测量误差是存在的,一是环境影响,温度变化引起的测量误差;二是测量方法,你是单手压住测量,还是双手压紧了测量;三是本身电阻的温漂引起的。四是,你观察的方法,多观察几次。

网友:
你对这表这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是你要求太高了;测量误差是存在的,一是环境影响,温度变化引起的测量误差;二是测量方法,你是单手 ...

5个四位半的表都能稳定阻值,温度相差不是很大的情况下,都很稳定,最多相差一两个字,这个61E+最大差8个字,跟手法和电阻没关系都是低温漂万分之一绕线电阻

网友:
这不是正常吗
先不说机子自身问题,但是如何保持接触电阻一致性和稳定性,要不怎么能一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做法FLUKE也达不到吧

福禄克还真可以, 稳定的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还真可以, 稳定的很

比比价格嘛
非要几百块钱比几千块的设备

网友:
电阻 (Ω)        220Ω/2.2KΩ/22KΩ/220KΩ/2.2MΩ/22MΩ/220MΩ        ±(0.5%+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比价格嘛
非要几百块钱比几千块的设备

比价格,100多的UT39E+比61E强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价格,100多的UT39E+比61E强多了

那就用ut39e+嘛

网友:
一般使用绝对够了

网友E:
4个热敏电阻的问题,福禄克的做法是直接加上0.07欧阻值,一般0660只有一个热敏电阻,影响就小很多

网友F:
我感觉楼上的一堆人,大部分没答到点上,要么说测量方法问题,要么扯价格,或者扯“够用”
LZ想表达的是,更贵的福禄克和白菜价的39E都能稳定,就61E稳不住
这不应该是61E的问题吗?承认61E菜有这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4个热敏电阻的问题,福禄克的做法是直接加上0.07欧阻值,一般0660只有一个热敏电阻,影响就小很多 ...

蛋疼,只能怀疑这四颗热敏电阻了,0-8字的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楼上的一堆人,大部分没答到点上,要么说测量方法问题,要么扯价格,或者扯“够用”
LZ想表达的是, ...

1.是的,答非所问,这个问题UT61E+刚出来的时候就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只是后来人不愿意研究,销量大掩盖了这个缺点
2.产品菜不菜是价格决定的,UT61E+刚出来时候285元狗东包邮,那就是王者,现在380元就是一坨粑粑,
3.我坚持认为不谈价格谈产品好坏就是耍流氓,尤其是那些福禄克脑残狗,一个179 87VC全新的都3000元了,而且动不动就拿二手价格说事情,二婚的女人彩礼是非市场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