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G8010有几种?

楼主(2025-06-03):
最近修一台移动电源,发现EG8010被击穿,无正弦波输出,这款芯片资料是很全的,网上随时可下载,原机上的EG8010在PCB上的第六脚也即使能脚是接地的,这在资料中是不可能有PWM输出的,为高电平才有输出。

    从网上下单买了一片,注意有些是带程序的,有些是空白的,当装上板后老是烧输出功率管,原来这是带程序的芯片,由于新买的四个输出驱动管的脚位与原芯片脚位编排不同,导致上下桥位置不同烧管,另外新买的第六脚使能脚加上高电平才能有输出。
    可见EG8010这款芯片在使用前最好单独的在小板上试机后再接入功率输出板。

网友:
还是请大老解释一下吧

网友:
eg8010出厂是就自带程序,如果是被击穿的话,先要检查供电电路和外围设置电路。

网友:
EG8010 有两个版本的,你原先烧的应该是老版本的,新版本和老版本脚管定义不一样的。

网友:
不是和什么带不带程序问题,出厂都是烧好原厂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