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便宜的马桶水箱配件和贵的差别大么?

楼主(2025-06-03):
便宜的三件套15元就够了,做活动9.5元就能包邮,

这样的三件套和50元的三件套区别有多大?具体差别在哪些地方?

各位家里用的水箱配件是多少钱一套的?

网友:
这个应该需要时间来检验。

网友:
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便宜的塑料薄,螺丝是铁的,按钮卡滞,跑一次水够你买好几百个的

网友:
建议购贵的,最好JD 自营的,,,这东东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质量差的可能几年一碰就。。。

网友:
10年或者更多年钱 买的活动便宜的鹰牌的 质量真好

网友:
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 少数品牌益价,大部份来说,质量和价格一定是关联的!

网友:
便宜的是出租屋请几个老大娘拼装的

网友:
可靠性吧!!哪天卡住了,给你水表干欠费就知道了

网友:
水表欠费就知道了

网友A:
老家自来水质硬地很,换个好的过段时间就又漏了,带滤网的水龙头久了就结晶堵塞水流越来越小

网友:
差距超来超大了。

网友B:
有两种选择:
1、买便宜的,多买几套,坏了直接换就行。
2、买贵的,能用很多年。
我通常是选的1

网友:
便宜货用三年,好货用10年,关键是要会挑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家自来水质硬地很,换个好的过段时间就又漏了,带滤网的水龙头久了就结晶堵塞水流越来越小 ...

水质硬,马桶水箱配件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选择:
1、买便宜的,多买几套,坏了直接换就行。
2、买贵的,能用很多年。

便宜的放着不用,橡胶塑料是不是也会老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便宜的放着不用,橡胶塑料是不是也会老化?

这个问题提得好。
通常咱攒的东西,就是怕老化。
但其实注意存储环境,基本上放个三四年,不会有啥变化的。
首先是避光,买回来后,绝对要避免阳光直射。
其次是环境温度,尽量二十度左右。
上述两条,都是减缓橡胶老化的措施。
再就是,没用到时,包装先不要撕开——论坛里多次有坛友反馈,有些物件时间长了后,上面会有一层黏糊糊的东东。所以,没用到时,别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提得好。
通常咱攒的东西,就是怕老化。
但其实注意存储环境,基本上放个三四年,不会有啥变化的 ...

最好是抽真空遮光保存

网友:
都差不多呀!!!

网友:
这东西一定要买贵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