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本日精NISSEI WS-522腕带式血压计总报低电压故障

楼主:
一个全新的一个库存血压计,库存太久,之前换新电池都提示电压低,今天用一个4.0伏的锂电池接上去还是报低电压。

换之前用7号电池试了下,开机前3伏,气泵开始工作后电压最低到2.5伏就停了报低电压。
换了锂电池后,液晶显示明显像打了鸡血,几乎全显了,很难看清楚显示的啥。第一次启动气泵可以打压到180以上,正常开始慢慢泄压,到泄压结束我以为会显示血压值,结果显示一个ERR,错误,后面再试就不能打压到180了,电压打气之前是4.0伏,开始打压后电压降低到3.82伏左右就停了报低电压,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提供点维修思路,我之前拆开过,供电部分的电路都补焊了还是这个问题,实在没招了。有类似维修经验的朋友可以留个言,我下次也可以发布悬赏,不白帮忙

网友:
可能对电流要求比较高?换正宗碱性电池试试

网友:
给电池降降压,窜个二极管什么的,电压稳定在3V左右最好,电压高了

网友:
3.7伏之下的铁锂电池试一下,我之前相机电压用普通电池很快报低电压,用磷酸铁锂电池就能用长时间一点。

网友A:
日本的东东,品质应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的东东,品质应该很好!

小日本几十年前的老产品了,放到现在品质依旧比国产的杂牌好,不得不服

网友:
上可调电源看工作电流和待机电流,库存太久的产品电容失效的多,电容漏电导致芯片电压不足才显示低电压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