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双头炉维修

楼主(2025-06-03):
双头煤气炉工厂建议使用8年报废,双头煤气炉故障分供气及电路部份,先确认供气正常。

①清除打火针表面污垢/清除铜火圈污垢小孔保持畅通
②查电池:打点断续/更换电池
③机械点火开关:单边接触不良不打火/清理开关。
④脉冲点火器:不打火/打火弱/更换脉冲点火器。
⑤点火针:单边打火弱点/打火针击穿漏电/拨开高压线后听到打火声/更换打火针/高压线与外壳打火/更线。
⑥热电偶:接触不良打火后能点火,松手不能维持/清理热电偶污垢/清除铜火圈污垢/重接线/更换热电偶/内部维持电磁阀故障/报废。
如果对结构及原理不清楚,不建议自己维修,先供气后点火爆燃,容易发生事故。

网友A:
拆的好细致,我一台煤气灶改的天然气灶,火力不够,并且容易熄火。也是拆开来弄过之后,不熄火了,但是火力一直不行估计4.2千瓦都不到。看来还是要专门的天然气灶火力才行。

网友:
超过8年有没有故障,燃气公司上门检查人员都会签发限期更换通知书

网友:
看着还蛮复杂的,以前有一台燃气灶用了快20年除了换电池都没动过,后来装修换了一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的好细致,我一台煤气灶改的天然气灶,火力不够,并且容易熄火。也是拆开来弄过之后,不熄火了,但是火力 ...

喷气孔小了……

网友:
煤气灶和天然气灶,区别就在喷嘴上的区别。

网友:
现在都是双保险的!!!

网友:
里面够脏的。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2025-07-27):
楼主手艺不错,手绘电路图辛苦了。

网友B:
头一次见到这种电路图,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见到这种电路图,谢谢楼主分享。

现在的电路板都罐环氧树脂j,出问题电路没得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