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美创MCH-K3205D可调电源拆机和测试

楼主(2025-06-03):
这个夏天第一款可调电源到手了。
开机正常,无问题后接下来就是拆机了。看很久以前的拆机图,后面补了个大二级管,不知是否改掉(已改,没图有真相)。
下面是拆机图:

LED显示驱动

前面板的两个芯片

风扇

主电源板,板子上标的3206D。可调电流也没限制5安培。

主电容两颗470uf
两颗电源板芯片

把这个绕线解下来了,用个扎带帮下。

开始简单测试:
铝基发热板电阻3.4欧姆
先干烧,后面再放水里

全程开启OCP,过流保护

整体符合我的要求,该有的功能都有,价格也合适。
面板和后板塑料。中间框架也是塑料,侧板和顶板一体的外壳是金属。随机有品字口AC电源线,电源输出线。说明书一份,上面重要的啥也没写。
三路设置存储,长按亮灯表示电压电流设置存储成功,短按亮灯表示调取设置成功。
OVP过压保护,OCP过流保护。一个电源输出按钮。
按钮手感一般,按进去不回弹的。按钮背光灯偏暗。
电压和电流是编码器旋钮,每按一次切换一个数位并闪烁该数位,再可旋钮调大小数值。
电源轻便,方便携带。要是顶上有个提手就更好了,喜欢改造的diyer就有事做了。

网友:
多少钱买的,现在最低也要90多好像

网友:
也是77拿下的

网友:
看别人的贴子说是买开关电源送表头的

网友:
稳住,等它再降点,目前还是用317限流测试

网友:
买了同款,还未收到。

网友:
可惜电流太小了,电压也太低了。

网友:
看做工不错,紧密型的

网友:
我有一个,送给别人了,我还是习惯迈盛的电源,感觉这品牌不错,老厂,我用的有10年了,不知道现在的行不行了

网友:
多少钱买的呀

网友A:
现在可调电源已经有了,下一步该给家里领导申请工作台的地盘了吧

网友:
我用的是迈盛60V5A的

楼主:
美创,叠高的几家店都是一个公司。店铺券加随机平台券到手不到60。
店铺券一般定期会有,平台券就看个人运气了,看核心算法怎么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可调电源已经有了,下一步该给家里领导申请工作台的地盘了吧

这个申请不下来,为了给电源腾位置,把柜子清理了一遍。

网友:
和家里的领导好好商量一下,这也算工作需要呗,好好说话。

网友:
可调电源现在也白菜价了但是感觉30伏五安电流有点不够用

网友:
贴牌 小厂 做工是这样的

网友:
30V5A 60元,听着不错啊,不知道波纹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