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个开关,拆开看看

楼主:
不知道用在哪儿的,感觉好粗糙

很粗糙,没见过的开关

还有型号,选择开关?

一边三个脚,应该是有个共端

另一边少一个脚

卡槽,一按就断

果然是有共端,一边有卡珠

里面转轮,有齿的一边对着卡珠,起定位作用

另外一边有凸轮,可以顶起弹片,达到通断作用

触点是铜的

这么小的铜触点能导通15A电流?

不知道用途,估计也不是什么高端精密的用处。

网友:
通断的用旋钮?

网友:
是风扇用的。

网友:
只要不发热就没问题

网友:
触点不错,比宝上那些垃圾开关好多了

网友:
简单洗衣机用的……

网友:
内部还不错,外观差点

网友:
这个开关是大功率的,电烤炉上常见。

网友:
回收再制造外壳?

网友:
开关有点别致,如果有面板就能看出旋转角度和通断关系了

网友:
感觉像是冷暖风机的档位开关!

网友:
电扇挡位或电暖器挡位

网友:
金属片还挺厚实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就是想不起来具体用在哪里了

网友:
有点像手电钻上的调速开关。

网友:
看着像烤箱里的开关,控制上下管加热的

网友:
看触点还没有用多久

网友:
烤火炉上高低温切换用的,一般配合一个5408二极管。

网友:
小太阳这样子的电热扇用的开关

网友:
换过,小太阳取暖器上用的!